换CPU,PCB版掉漆怎么处理

楼主(2025-06-14):
一张ASUS主板,PCB掉漆成这样了,要怎么处理。

没处理过这样的,现在有些头疼,特意上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A:
看看能不能买到绿油网

网友B:
看一下能买到对应的绿油网吗

网友C:
迅维网淘宝店有绿油网,但需要一定的操作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买到绿油网

这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网淘宝店有绿油网,但需要一定的操作技巧。

好的,谢谢,我先买买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能买到对应的绿油网吗

这种对吧

网友:
没有用过,问问问卖家

网友D:
我试过一次,用绿油网会高出来很多 而且长cpu 不好压平,你做完要确保整个焊盘都是平的。你现在已经抹了很多绿油了,建议先用细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一次,用绿油网会高出来很多 而且长cpu 不好压平,你做完要确保整个焊盘都是平的。你现在已经抹了很 ...

谢谢建议,已经买了砂纸打磨平了

网友E:
看杨长顺维修视频的时候见他用过一种钢网,正好和我们织球的网是反着的,刷一层绿油固化一下刚刚好

网友:
以后做CPU 前,主板要提前用烤箱烤一下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杨长顺维修视频的时候见他用过一种钢网,正好和我们织球的网是反着的,刷一层绿油固化一下刚刚好

绿油网   什么马的有卖  各种桥  CPU的

网友F:
   我猜你  拆CPU时候  加焊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猜你  拆CPU时候  加焊油了

啊  拆CPU不能加焊油的吗

网友:
我一般就拿绿油慢慢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猜你  拆CPU时候  加焊油了

拆CPU不能加焊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啊  拆CPU不能加焊油的吗

不加焊油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  加焊油  有些板子就是这样的   很难处理,我拆CPU不加焊油,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你加焊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CPU不能加焊油吗?

可以加但是, 有些板子就会这样漆鼓包    拖锡连成一片  不是很好处理,   我现在拆芯片都不加焊油

网友:
越搞越复杂

网友:
这手功服了,你拖焊盘的时候用风枪边吹边拖就行了

网友:
黑马那边有绿油钢网的好像

网友:
我感觉就是绿油网也没用,,,,,,,,,,,,

网友:
手摸下  高了的地方用打磨机打平漏出铜色 然后用绿油做绝缘  这种做过几次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网友:
绿油网就行,我干过两次,都是一次成功,但是有的地方会厚点,需要适应打磨刮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