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代以后有些机器没有集显怎么修

楼主(2025-06-14):
如图,最近修机的时候发现有些机器已经抛弃了集显,直接采用独显来进行显示,但是系统里还可以看到集显,那这个集显供电来源于哪里呢?
如果此时集显损坏,那不就开机不显示,或者直接不开机了吗?这种情况怎么维修?就只能换cpu了吗?
有大佬可能觉得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就近两个月我已经碰到疑似3例这种情况了,详情可以参考我之前发布的求助帖惠普暗影精灵8plus不显示不开机求助
昨天又碰到一台惠普的暗影精灵8pro,开机进系统黑屏,经过反复确认,发现切成混合以后重启就黑屏,独显直连一直不会黑屏,而这台机根本没有预留集显供电电感,在系统里却能看到集显驱动,这种情况根本无法维修集显,只能换整个cpu。
故特来论坛集思广益,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解决集显引起的黑屏/不开机,因为通过改独显直连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如果coms重置,又会变成混合模式
如图
红笔圈起来的是cpu供电。紫色圈的一个是待机1.8,一个是cpu的1.8v,也不是集显供电,所以这个板子并没有集显供电,

系统里可以看到集显驱动
有大佬了解过的吗?

网友:
之前修过别的机器有集显供电的,直接换管子也修复过两台,这种没集显的就没修好过

网友: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顶一下,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12,11代一个u1000起步,高性能的u甚至2000多,肯定知道换u,但是成本很高啊,你报价十个有七八个不会换的

网友B:
应该可以通过修改bios文件来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C:
找卖同型号电脑的个人卖家问问切换到混合输出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也会那就说明设计的问题。如果不会那就是这个U坏了呗(也可以重刷bios试试看)

网友D:
是不是通过fivr给核显供电?

网友E:
发贴前请得标注版号,以方便大家共同分析。

网友:
这次我帮你补上:DA0G3LMBCG0 REV: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通过修改bios文件来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

屏蔽集显吗,这个没遇到过惠普屏蔽集显的教程和bios,论坛好像也没人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贴前请得标注版号,以方便大家共同分析。

好的,我这个版号是dag3nmb1cc0,图中可以看到,不过找不到图纸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卖同型号电脑的个人卖家问问切换到混合输出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也会那就说明设计的问题。如果不会那 ...

这机器默认就是开启混合模式的,我这个是有问题混合模式会黑屏,独显直连正常,独显没问题那就是集显的问题了,也就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通过fivr给核显供电?

这个不确定,主要是没有维修界的大佬实锤,本人有比较菜,对这些不了解,所以不知道如何谈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11代没有,12代-14代都有VCCGT

11代有些也有集显,12代有些集显也没有采用,我的意思是主板上没有集显供电电感,也就是没有采用集显模块,并不是完全没有集显

网友:
11代没有VCCGT电感,1165G7 1449BGA封装的图纸上没有VCCGT电感
11800H BGA1787封装也没有VCCGT电感
他们都有集显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修改BIOS来屏蔽集成显卡,但是我也没弄过,目前我连ME都不会改。。每次都只能论坛下载或者购买别人改好的BIOS

网友:
哪位高手出来验证一下吧,或者改BIOS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11代一个u1000起步,高性能的u甚至2000多,肯定知道换u,但是成本很高啊,你报价十个有七八个不会换的

我修同行机,换U的,一报价过去基本上就结束任务了

网友:
插眼,持续关注解决办法

网友:
历史上intel的移动版cpu在第四代 Haswell和第11代Tiger Lake上采用了FIVR处理器电源架构。FIVR是英特尔在第四代酷睿Haswell中引入的特性,它将位于主板上的VR电压控制模块(包括Core VR、Graphics VR、PLL VR、System Agent VR以及IO VR)全部整合到CPU内,即全集成式电压调节模块。FIVR对精确控制电压、提高供电效率很有帮助,并且能够降低整机成本。不过由于种种原因,FIVR仅在第四代和第五代酷睿中昙花一现,从第六代酷睿开始英特尔就取消了FIVR,重新将VR电压控制模块放回到主板上。直到第11代的时候,FIVR又出现在这一代移动版处理器上,板上DC DC提供的电压是SVID可调的1.X~1.8V左右变动,进到处理器内部再做进一步变换。然而,从12代开始,FIVR又一次消失不见了。。。

网友G:
是不是只有11代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只有11代没有的,,,,,,,,,,,,

好像并不是哦,我碰到这台是12代的也没有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