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个主控硬控我两天,这该死的二修机折磨人呐!

楼主(2025-06-14):
    最近行情有点淡,这天我正刷着抖音看***姐。同事掏了张小米的板子让我搞一下。说是不出显卡NVVDD核心供电。

我一下就精神了起来。对于我这种老实的牛马来说,摸鱼其实是种折磨。当然,对显卡这块我自认还是有一点心得。所以有时候

人就不能太嘚瑟,容易打脸。先上图,让你们看看是谁打了我的脸:

这板子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小米哪个型号。也不知道是几修。反正U换过,显卡换过,EC换过,板子上到处都是油。板号:BM7888

同事说到手就这个外观条件。现在的故障是不出显卡核心供电,他已经换过一个主控了,包好的主控。

好吧,那咱们来一探究竟,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它惨遭好几个大汉的毒手。搞的浑身上下都是油。

先来张主控的脚位定义图,方便咱们能看的更直观:

   拿个放大镜一瞅:主控型号是UP9512R,该主控要工作,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一:12脚VCC需要得到5V供电  正常

二:36脚需要有EN开启,从芯片数据手册得知,该信号需要10K电阻下拉接地。也就是说低有效。但实际测得2.4V为正常。

三:2脚VREF要有2V输出。 正常。

四:39脚VID需要0.8-1V,实测0.89V 正常

五:40脚REFDJ要有0.9V。正常

六:1脚REFIN要有0.8V(和该芯片最终输出的电压基本一致),实测0.75V。 算它正常吧。

七:28脚DAC要有0.8V。实测0.3V,不正常。

到了这里,我认为已经手拿把攥了——前置条件基本正常,那不就是换个主控就能好了? 呵呵,我相信能看到这里的人都知道没那么简单,要是那么简单也不值的我敲那么字来浪费大伙儿的时间。

总之,主控换了3个——从某宝买了3个全换了。我怕买的货不正宗,其实人家卖给我的货很纯。

我又想,会不会是显卡短路引起的保护?这么一想着,我立马把显卡拆了。懂得都懂,显卡的对地值无限接近0,差一点的万用表量不出来。哦,忘了交代了,显卡是3060的。

好嘛,显卡拆了。还是不出NVVDD。但是28脚DAC的电压有变化,从0.3V变成0V了。好嘛,越修越离谱了。

抓耳饶腮之际我灵机一动。会不会是瞬间保护了?所以说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子:智者的苦思冥想不如蠢人的灵机一动。

示波器探头怼住11脚PWM1。这里解释一下:所有的显卡主控芯片。它的PWM信号都是PWM1先出的,在待机时也是只保留这一路输出。 这边左手怼住11脚,右手拿镊子去短接开机,跑码到该出显卡供电时。示波器上一闪而过,好嘛。没调单次抓波。

再次开机,发现确实是保护了,只有一组波形,正常是持续不断的。这里没有拍示波器的波形图。实在是因为没有第三只手了,各位看官就脑补一下吧。

这下就有了明确的思路的了,保护了,那无非就是欠压或过流。那就先找电流检测电路。经同事多方打听,最后找那个又卖图又卖BIOS又种瓜的宵某买了张可以借鉴一二的点位图。板号BM5176。

经过一番折腾,发现原来是PWM3电流检测电路断线了。

如图可以看到,DRMOS的39脚是NVVDD_CSN3,电流检测。该脚断线后主控检测不到该路电流变化就会瞬间保护,不再输出PWM信号。

好了,事已至此。真相大白。把线飞好,直接去装显卡。那很多人就要问了,你都不再上电试一下吗?那不懂的就会说:人家显卡都没装试的出来给啥?
懂的当然知道,不装显卡也能出NVVDD,此时的NVVDD是预设电压。但是也会有。

但我就是这么有信心。明摆着断线了嘛,还试个毛线,直接装显卡再说。真男人就是这么自信。

所以我帖子开头就已经劝诫各位了,人要低调!

打脸来的实在不出各位意料。翻车了,装上显卡还是电压出来瞬间就保护了。我寻思是不是显卡坏了,短路了。于是把电源调到0.8V,正极接到电感后端,哦豁。果然短路了:电流2.8A。正常来说,好的3060显卡,用0.8V的电压加在电感后端,电压在1.4V-2V之间,超过2.6我就给它判死刑了。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登不了大雅之堂。

再次拆下显卡。开机一看。妈的怎么保护!!!

这把我真的怒了。各位设身处地的想一下,一张板子,你不间断的修了4个多小时,期间找出了问题。你以为万事大吉了,结果它死活不好,你会不会想掰板子?   反正我是想的。

唉,可是作为一个牛马,哪里那么多的称心如意呢?反正老板也好,客户也好。你修不出板子就是你的不好。

  个中心酸,自行体会吧。

第二天。我又默默的拿出这张该死的小米来继续攻关。左思右想不得头绪,找到了我的显卡老师,老师一针见血的直指本质:

于是我仔细排查电阻,偶然间发现,我随便找个使用UP9512R的电路图中REFIN的电阻和同事说可以对照的点位图中的电阻有点不一致。再一看,我槽。上家是不是换错主控了????因为我从点位图上可以看到主控应该是UP9512P的。

于是我果断从料盒掏了一个UP9512P给换上。迫不及待的插入电源,轻触开关。开机电流有变化了,之前是900mA。现在是1.6A。万用表一怼。嘿!!电压出来了。0.8V的NVVDD标准电压。我真是一股又开心又难受的日了狗的心情。最后换了显卡(原机显卡短路了)装上去。装机测试一切OK。至此一个因为上家装错主控,硬控我两天的小米板子终于修出来了。特发此贴来警示各位同行。小心别人做的故障。

最后,我必须要用血红的字来谴责那些不干人事的狗东西!!!

网友:
我去。楼主经验丰富,思路清晰,要我肯定找不到检流断线,更别提主控之间的细微差异了,给楼主加分,感觉帖子可以上精华

网友A:
我已经看出谁是你老师了。技术强哦。还要打马赛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看出谁是你老师了。技术强哦。还要打马赛克

马赛克还是要打的。毕竟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挂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