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GM5BG3E之刮骨疗伤

楼主(2025-06-14):
版号GM5BG3E,二修不开机
插电待机0.037,按开关没反应,过几秒会自动到0.047,再掉回0.03

检查主板发现3V背面挖洞,没有挖穿,但明显有多条断线未补,并有一根飞线
测量主供电不短路,各电感无明显异常,二级转换芯片两边无异常

那就先把明显异常的断线处理好
由于有两根线是“断头线”,并且内部过孔较多,找不到明显对接的点,直接定料板回来对照料板补线
把料板逐层打磨拍照,确认内部走线
最终确认内部走线如下
飞线连接前测量各点位,发现从下往上数的第二个点位短路对地,从左边线路跑线找到D46,+APU_VDD_MEM_RUN_PG,,从CPU旁边的小芯片发出,测量这里短路

刚好就是上家飞线的位置
拆掉飞线,断开电阻,测量芯片端短路
更换芯片后测阻值正常,开始补线
通电测试
很可惜,故障依旧
测量供电
3V 5V 1.8V正常
CPU旁边的三个小供电都正常出,1.15V0.8V 0.75V
测量RSMRST# 3.3正常
测量PWRBTN,通电和按开关都没有动作,电流从0.03到0.04时也没有动作
首先怀疑EC待机不正常
复位
WRST# 3.3正常
供电
+3.3VA_EC 正常
+1.8VA_EC 正常
VSTBY_FSPI 正常
EC旁边的BIOS 1 2 脚读取正常
测量SLP_S3,发现已经输出,测量PM_SLP_S5#也已经有了
那么就暂时不考虑EC,排查后级
检查SLP控制开启的供电
原来CPU旁边已经输出的三个供电并不是待机供电,都是由SLP控制的触发后电压
最终找到由SLP_S5控制的1.2VS  3.3VS未输出,5VS正常输出
测量1.2VS的EN 0V ,确认仍有断线,测量1.2VS和 3.3VS的EN联通,与SLP_S5断线
挖洞区域没注意还有线头,料板顺着之前短路的过孔往下挖,发现旁边有两根线,其中一根就是SLP-S5(黄色箭头是之前短路的过孔,红色为SLP_S5)
怀疑是之前的短路影响内部线路了,因为上家并没有刮到这一层,并且检查原主板过孔另一面确实不太好

尝试往下打磨出下层线路,发现并没有烧断痕迹,最终还是在外面飞线直连了,顺便把过孔断开,直接连上里面的线路,防止过孔影响

通电自动上电

封好绿油装机测试,亮屏
维修结束

网友:
高手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CPU居然没坏,也算奇迹了

网友:
这手工,太强了,不是一般师傅的耐心可以搞的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和耐心,我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放弃的。

网友:
能挖孔修修复的都不是一般人,是不一般

网友A:
购买料板还原线路的思路还是不错的,注意楼主技术确实过硬。

网友:
能挖孔修修复的都不是一般人

网友:
图文并茂 牛逼

网友:
新手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
真的是刮骨疗毒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牛批,技术和耐心杠杠的

网友:
外科手术一样!

网友:
牛逼老司机,羡慕

网友:
厉害  不过感觉没修手机的厉害

网友:
这操作一般 人搞的来不

网友:
大佬,手工真牛,膜拜。

网友:
主板能修成这样,高手,要是我的话我就放弃了

网友:
还原电路值得称赞,如果是我肯定是根据点位图还原电路,但是比较费时间

网友:
这种维修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一般看这种没有耐心搞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不错,点赞!

网友:
楼主技术、眼力都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买料板还原线路的思路还是不错的,注意楼主技术确实过硬。
这个思路可以,维修成本不能太高,太高修的多了都郁闷了

网友:
太厉害了哦,会挖坑飞线都是大神,真值得膜拜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一般人搞得定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人修不了,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最喜欢看这种外科手术治疗

网友:
这收多少合适。。。。。。。。。。。。

网友:
料板不要钱?点位图不行?

网友(2025-09-05):
给辉哥点赞

网友(2025-10-22):
高手之高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能挖孔修修复 图纸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