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5开机黑屏,大小写不切换

楼主(2025-06-14):
G15开机黑屏,大小写不切换,版号GDL56 LA-K453P遇到好几个了。应该是通病,显卡高温导致封胶下时钟电阻虚汗或者损坏。问题位置我圈出来了。

网友A:
病者的症状是,加电不亮吗,还是卡显卡的电流?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要是自己找,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病者的症状是,加电不亮吗,还是卡显卡的电流?

不开机,显卡没有时钟参与不工作啊

网友(2025-07-16):
楼主加油,恭喜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