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490-p,进系统三分钟到

楼主(2025-06-15):
华硕Z490-p,进系统三分钟到5分钟左右掉电,换了电源,换了cpu,确认主板问题。温度也正常。求解

网友A:
查电压检测电阻,查温控电压有关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电压检测电阻,查温控电压有关三极管

全部走常,能进系统

网友:
看电路图仔细查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