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救砖B360-D后开机老有这提示咋解决

楼主(2025-06-15):
(图片)

网友A:
BIOS里把网卡启动BOOT ROOM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把网卡启动BOOT ROOM关掉

是的,这是通过网卡启动无盘工作站。

网友B:
你这种应该是教育系统主板带还原的

BIOS里面 高级 advanced 找network改为deactivate

网友:
找个别的bios刷一下就行了,或者按上面的,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你刷错BIOS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应该是教育系统主板带还原的

BIOS里面 高级 advanced 找network改为deactivate

De英文是啥意思

网友:
用upan进bios再刷一遍

网友:
关闭,一个开E,关D就2个选项

网友:
刷bios不行吗

网友:
这种主板是什么样子,没见过

网友:
bios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