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戴尔DELL G15 5511 被判“死刑”的CPU,救活了

楼主(2025-06-15):
客户拿过来一台DELL G15笔记本,说是在其他地方已经修了一个星期了,最后确定是CPU坏了,需要换主板,但是价格太贵。考虑过后就不打算修了。后来听说我这里技术还不错,就抱着死马当活马的心态,拿到我这里。看看能不能让它焕发第二春。既然都这样捧我了,硬着头皮也要上啊LETS GO ! 拆开看了一下发现修过地方很多,USB接口的五脚电源芯片,5V主供电场管换过,桥的VCCAUX 供电芯片换过,还有CPU 的核心供电芯片换过 CPU VCCIN_AUX 1.8V的供电芯片也换过。初步判断是5V那里短路过,击穿的地方比较多。特别是两个CPU供电芯片也换过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但是万用表测对地阻值发现正常。没明显短路击穿,隐隐感觉有了点希望。 那上电看下具体故障,插电自动上电,有几次电流跳变,当电流跑到1.8A样子挣扎了两三秒后就掉电。反复这样重启掉电。测了一下各电感的电压,都已经出来了。CPU VCCIN_AUX 供电1.8V 正常。。核心供电1.7V 也有。 于是重新刷了一个确定好的BIOS也涛声依旧。用示波器测内存排阻,有明显的密集的波形,差不多已经过了内存。心里想难道还真是CPU坏了?!还是桥也有问题?!毕竟上家桥也换过.
这款DELL 拿掉电池自动上电,所以没有特别注意待机电压,于是接了一个纽扣电池看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一看待机电压0.04-0.05之间,感觉待机偏高。
有热成像仪看了一下,桥微微发烫,难道是上家换的桥有问题?!引起的掉电重启?!正好有一个全新的桥换了上去,一顿操作.....靠!!!还是一模一样的的故障.没办法,拿起示波器看看到底哪个信号或者电路最先掉电。(有点遗憾示波器信号对比的图像没有记录下来)后来通过对比发现都是CPU核心供电电路最先掉电。那到底是CPU 有问题引起电路异常?还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引起的掉电重启?!后来无意中我测了一下SVID信号,发现从通电到掉电只有这一组SVID
印象中过了内存应该有好多组的SVID信号才对。反正到目前为止判断不是CPU就是CPU供电芯片了,先换了再说。(因为之前测量有电压,又可以跑码所以一直忽略了)于是找了同型号的CPU供电芯片换上去,终于看到久违的开机显示画面
最后总结:CPU发出SVID信号后,CPU供电芯片会根据信号来输出对应精准的核心供电,但是有问题的那个供电芯片输出的电压不正确,导致CPU工作异常,最终引起掉电重启。(以上是我的愚见,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各位同行指出)也希望以后各位同行碰到类似的问题,能多一个思路。

 会员1250801100鑫豆2026-3-31 00:42
 会员209733100鑫豆2026-1-24 05:40
 会员1158870100鑫豆2025-11-5 11:33
 会员136252100鑫豆2025-11-4 17:29
 会员1434470100鑫豆2025-11-4 17:04

网友:
5v给cpu供电芯片也有供电,说不定就是芯片也不良,不过楼主能发现问题说明判断力比较强

网友:
说的是很有道理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的分享

网友:
厉害了大佬,这都能修复

网友:
实力+细心,点赞

网友:
•        SVID_CLK:时钟线(25MHz),单向传输,由CPU输出至VRM。
•        SVID_Data:双向数据线,传输电压指令与状态反馈。
•        SVID_Alert:告警线(低电平有效),用于VRM向CPU报告异常。

网友(点评):
果断收藏,保存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
一般看这种没有耐心搞

网友:
意思就是供电芯片不发出svd?

网友:
VR是带程序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带程序.上家没有注意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不错,点赞!

网友:
庆兴的是上家没有动U ,否者成本就高了!

网友:
CPU没短路,一般都有戏

网友:
厉害了大佬,这都能修复 牛逼啊

网友:
各位师傅们,这个板子不触发拔电池就好还会再复发,rtc正常,不触发是单用电池有3 5v,有修过的吗?

网友:
很是细心啊,有实力,,,,,,,,,,,,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华硕带程序的 买的全新 没用,感觉就是U的问题,不死心,买了个料板回来,换了就OK,也是跟你这个差不多,电流卡在1.7左右不动,感觉就是U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风枪要最高温度才能焊动,上家换这么多芯片,,脸估计都是通红通红的。

网友:
这块是什么CPU啊,那你换好电源芯片后CPU核心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 我个人懒得搞 最终还搞不定

网友:
厉害了,有技术真好!

网友:
这个问题难查

网友:
楼主威武,不过上家换的是什么

网友(2025-11-01):
厉害了哥。这样都能搞好。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