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4752不通电

楼主(2025-06-15):
佳能4752不开机   需要怎么测试是主板问题还是高压板其他问题

网友:
查电源板输出电压

网友:
输出是哪个?   我看从高压板过来的只有排线

网友A:
不会用表就听声音,会用表就测量,有声音的,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用表就听声音,会用表就测量,有声音的,就是主板坏了

测了  主板有电压   淘宝买一个主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用表就听声音,会用表就测量,有声音的,就是主板坏了

听声音是插电的时候会有打火的声音是吗

网友:
更换了主板还是不通电

网友B:
测一下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输出电压

测哪里的输出电压     主板和高压板我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