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G43 GAMING无CPU核心供电

楼主(2025-06-15):
闲鱼31块买的,看中有测试点。
有划伤不严重,擦干净通电,开关机正常,18瓦,CPU凉凉的,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不亮。
CPU_IO=0V,CPU_CORE3=0V,CPU_CORE2=-0.8V,CPU_CORE1=0V,CPU_VCOMP=0V。
以为电感没有电压,但是开久了MOS有温度,一量电感 CHOKE2、3、4、5、8、9=1.7V。
CPU电源管理 UP1649P 的 2脚VCC=5V,1脚ENABLE=3V。
不会修了,帮帮我!

网友:
你再看看有没有时钟和复位。

网友:
你应该是在论坛找个上电时序和图纸、点位图对着修。

网友:
8系跟9系的先修时钟复位,如果有直接换芯片

网友:
昨晚补课PWRGD时序:https://www.elecfans.com/v/377557/

1.IO 待机产生 DPWROK=3.3V,NCT6779D 的73脚 (R457的2脚),正常。
2.RSMRST#=3.3V (5VSB、3VSB正常),NCT6779D 的101脚 (R539的1脚),正常。
3.触发后桥的 APWROK 收到 ME_PWGD=3.3V (R659) + CHIP_PWGD (R478),桥供电好信号,正常。
4.桥的 DRAMPWROK (AE38) 发送 MEM_PWRGD (CPU座里面 R422 的2脚) 到 CPU 的 SM_DRAMPWROK (AK21,CPU座里面 R226 的2脚) ,1V正常。
5.桥的 PROCPWRGD (D40), 经过 R76 (0欧姆,CPU_PWRGD) 到 CPU 的 PWRGOOD (AB35) = 1V,R76 两端都是0V不正常
6.NCT6779D 的 10脚 VR_READY=1V 经过 R155 (0欧) + R156 (0欧) 发送 VRM_PGD 给桥的 SYS_PWROK (W31),实测1.5V不正常?
7.桥的 PLTRST#=3.3V (AA37, IO的26脚, R458),实测0V不正常。

网友:
修不好了

网友:
vrready看看有没有送到桥,正常应该是3.3v

网友:
先软后硬试下

网友:
老任说过遇事不决刷bios

网友:
好了吗?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