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150 通电不跑码

楼主(2025-06-15):
这块MSI B150通电触发不跑码,刚触发,发现slp-S3的电压不正常,还未触发的时候就已经出了slp-s3,触发了S3的电压还是保持3v 我用表量下Q90的D极,反复挫几下就发现跑码了。应该是来回把电压一下子拉低了一下,那就可以跑了。只要不断电。现在无论关机触发开机都正常,但只要一断电再上电,桥又恢复直接出slp-S3 不是触发后才出。不可能换桥的、只能马当活马,有slp-s3处并一个大电容,10U 以上的。好让这个电压一通电拉低一下。现在正常便用。无论怎样开机都 行

网友:
也许是Q89这个MOS管坏了,查下吧。

网友:
检查下Q89

网友:
新手小白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能用就行,不浪费时间了。现在台机主板图纸也不好找,尤其品牌机,只能一点一点凭经验找测量点,然后三板斧,不行就换。

网友:
你这个方法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换过Q89  没用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呀 大神666

网友:
方法不错,理论能够活用,强

网友:
你这个方法值得学习借鉴。学习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厉害了,,,,,,,,,,,

网友:
相当于通电瞬间  先给电容充电  延时SLP-S3信号的产生 这个思路厉害

网友:
楼主是高手,这样子改一下电路就可以  佩服佩服

网友:
电容电充满了会不会还是不触发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很值得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你的这个方法倒是很创新,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