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N5hp0 待机0.004触发0.08,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5-06-16):
神舟6-71-N5hp0-d04
待机0.004触发0.08,触发之后测量无CPU 显卡供电.
5V,3v,1.2V,1.8v已经出来了。
换过南桥,刷过BIOS。还是不行。测量发现VCC_RTC,待机的时候3.3V 触发之后变成了2.6V
把VCC_RTC去的地方电容都拆了,还是2.6V

求维修思路。

网友A:
80ma?内存供电都没出吧,你量cpu干嘛?而且那个1.2也不是开启

网友B:
搞EC 80的电流,离CPU还好远呢,你是不是打错了,电流跑到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EC 80的电流,离CPU还好远呢,你是不是打错了,电流跑到0.8

不是,就是0.08

网友C:
查桥条件吧 或者转换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桥条件吧 或者转换信号

请问,测量发现VCC_RTC,待机的时候3.3V 触发之后变成了2.6V,
这个有没有正常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D:
5V区上面那块小散热铁片拆底下还有个1.8V的供电,应该是VCC_IN AUX(CPU辅助供电)。测了吗?
我也正在修同样的主板。VCC_RTC 待机3V,开机变2.7V。应该是正常的
我主板开机卡0.15A,CPU供电开启信号 VCCIN_EN 出了,但是没CPU供电。准备想换CPU或供电芯片了

补充内容 (2025-6-24 00:44):
定了M2940A CPU供电芯片。收到换上,开机电流直冲2A多,亮机秒杀。

网友:
直接换Sr40b没什么好查的

网友E:
测下CPU供电芯片21脚开启跟15脚ready,我刚修台0.08的,就是CPU供电芯片坏了,拉低了ready,导致不出CPU供电,不过你按时序测下CPU那些小电压,比如vccst这些,看看这些小电压出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下CPU供电芯片21脚开启跟15脚ready,我刚修台0.08的,就是CPU供电芯片坏了,拉低了ready,导致不出CPU供电,不过你按时序测下CPU那些小电压,比如vccst这些,看看这些小电压出没出来

另外我修的那台3v,5v二级电压转换芯片都击穿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区上面那块小散热铁片拆底下还有个1.8V的供电,应该是VCC_IN AUX(CPU辅助供电)。测了吗?
我也正在修同样的主板。VCC_RTC 待机3V,开机变2.7V。应该是正常的
我主板开机卡0.15A,CPU供电开启信号 VCCIN_EN 出了,但是没CPU供电。准备想换CPU或供电芯片了

我的也是卡0.15,没思路了

网友:
通电的时候打bios 片选,看一下有没有读BIOS动作,大概率没有读,接着干桥相关吧

网友:
有图纸为啥不按时序去测呢

网友:
S3没出来估计是桥

网友:
你这0.08的电流是南没工作的典型症状,检查南桥条件

网友:
修过好几台这个CPU供电不起的都修好了

网友:
EC进PCH的POWRIN有没有跳变

网友:
0.08电压没出来,桥可能性大点,要么桥条件没满足

网友:
蓝天的板子0.08 出了这么多电压了,桥理论上没问题了。你是不是把CPU 的待机电压忘记查了。还有这个板子的RTC 电压,好像也不是纽扣电池供电。

我看了我之前的贴子,确认这个不是纽扣电池供电。而是U51,在无线网卡插槽边上。

网友:
寄过来,我给你修

网友:
哥们你这个铁片都不拆啊?这下面是cpu的vccaux1.8v,应该是这个电压没出,你测一下吧

网友:
我之前也修到过一样的  正好路过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ma?内存供电都没出吧,你量cpu干嘛?而且那个1.2也不是开启

你岩

网友:
11代的U换啥40B  南桥待机  cpu待机供电都不全,换南桥瞎指导,我修过这种问题就是VCCIN-AUX供电芯片的公共点供电没有导致VCCIN-AUX没有上电0.076A

网友:
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0.08的电流应该是信号不全。买桥尽量买全新的,或者换桥的时候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碰掉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