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键盘不能用 外接USB键盘也不能用

楼主(2025-06-16):
拯救者客户拿过来键盘不能用 外接USB键盘也不能用,查了图纸
板号 NM-D041,这个键盘是UI22管理,
搜了一下这个是通病,
旁边有个LI23零欧的排阻,量了一下正常,
怀疑这个芯片坏了,定了一个芯片带程序的。
更换后键盘正常。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
排阻直接换了,通病

网友A:
条件这些不查一下吗,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这些不查一下吗,直接换

一般来说查USB2.0 看看正常不正常就差不多了 其实这个要靠经验 你修的多就知道了 如果你是新手或者说不正常的坏比如进水什么的这些就要查条件 外观正常就直接根据经验来判断问题就可快速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这些不查一下吗,直接换

全部查一遍,然后问题还是要换

网友:
这种开机按f2能进bios 然后键盘无反应  先把边上的LI23直连再说 遇到很多这种问题 换芯片的也有 大多数直连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万用表量了,LI23没有问题,还是O欧短的。

网友:
通病了不过不影响外接吧

网友(点评):
影响了,外接也不行

网友B:
拯救者通病挺多的,喜欢修拯救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拯救者通病挺多的,喜欢修拯救者

拯救拯救者的拯救者

网友C:
问题没找准吧,还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没找准吧,还会返修

是什么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
这个 十通病了

网友:
这种会返修,拯救者键盘是USB控制,所以最终是桥的锅

网友:
通病太多了,不过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这些不查一下吗,直接换

这不要收个1500元才对得起自己

网友:
排阻直接换了,就好了    通病

网友:
键盘都不是EC管了

网友:
直接秒杀收钱厉害

网友:
56k程序干了就好,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