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1060骁将,锁频了,求教!

楼主(2025-06-16):
GPUZ查看,频率锁在139MHZ,甜甜圈跑不动,功率只有13W,这个故障好奇怪?
换了驱动,无效果;检查了供电插头,一切正常。
手头有
的请赏赐一个,谢谢!
驱动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6-17 09:00 审核通过

网友:
bios刷错了或者是功耗芯片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查功率芯片 核心供电是否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