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神奇故障,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2025-06-16):
一块技嘉B85M-D3H主板 ,打值正常,供电正常,能触发,也能点亮,但是有一个奇怪的故障,那就是上独显会挡进系统前的加载画面,死活进不了系统。BIOS刷过,然后排查了显卡的插槽的供电,时钟,总线,还有16对数据线也打过值,都是正常的,怀疑过CPU,也是各种换,还是故障依旧。然后换下面的那个显卡插槽,还是一样,理论上上面的显卡插槽对应的是CPU,下面对应的是桥,除了WAKE和RST信号之外,就没有关联了呀,怎么会同时有这种故障现像呢?之后在无意中发现,用集显可以一切正常,进系统,跑鲁大师也正常。然后就是不停的测试,测试中发现,如果上独显,只上小等于24G内存,就可以进系统,超过24G,必竟卡系统加载界面,之前碰到过VTT DDR 不正常导致挑内存的情况,于是测量内存条件也是一切正常,最主要就是不上独显,内存可以满容量进系统,只要上独显就不能超过24G,测试过无数次,所以这问题可以确定,显卡也换过无数块,故障一样。然后就是换CPU,这里就很奇怪了,上E31231 V3 竟然就一切正常了,可以内存满容量进系统,上显卡插槽和下面插槽都正常了。
CPU供电和波形都测量过也没有发现异常,现在就是非常好奇,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说是显卡插槽或信号问题,但是换成E3 1231 V3又都一切正常了。如果说是内存问题,用集显一切正常,如果说是CPU问题,不上独显也是一切正常。只有上独显且用G系列CPU才有内存容量限制,水平有限,所以希望有论坛内的大神能指点一二,让本人开开窃。

网友:
看下VT-D ABOVE4G  RE bar 是否打开

网友A:
简单来说 就是CPU 不支持24G以上的内存

网友B:
楼主也没说先前的cpu是什么型号,但可以认为这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C:
也许和bios有关,这个得厂家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 就是CPU 不支持24G以上的内存

不是CPU的事,所有的CPU都是正常的,在其它板子上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没说先前的cpu是什么型号,但可以认为这是兼容性问题

崩腾和赛场,就是各种入门级CPU不停换,本来就是用来测试主板的,没用好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和bios有关,这个得厂家解决。

不是BIOS的事,这板子也处理过很多,只要是BIOS的问题刷下官网的BIOS肯定能好。还有这板子复位和普通板子不一样。

网友D:
估计是低端CPU对大内存的支持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低端CPU对大内存的支持不太好。

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一个B85让你试出来超过24G内存会有问题,估计厂家也没想到!

网友:
有没有用i3或者i5试试,i3的4代也不贵

网友:
清空BIOS重新刷新一下试试看

网友:
有的板子的bios挑CPU,但是这板子应该是什么u都行

网友:
3代的内存还没上那么大的内存呢,一般都是16g

网友E:
会不会是CPU触点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CPU触点脏了,

脏了认不到内存,但是不会挑容量。

网友:
技嘉B85系列主板,CPU有核显的情况下,上独立显卡,把显示器接到集显卡上,也是能用的。当年可是有不人少着过。 装独显用着集显的情能。 用有集显的CPU 进BIOS 关闭集显输出试试看,能不能认全32G?

网友:
主板正常反复不断掉电重启原因分析:

1-没有安装CPU和插入内存;
2-电源接头没有插入主板CPU供电8P接口;
3-内存插槽与内存接触不良或者插槽背面引脚短路;
4-显卡PCIE插槽与显卡接触不良;
5-更换内存和CPU没有复位CMOS电路;
6-CPU自身故障,内存自身故障,显卡自身故障;

主板非正常反复不断掉电重启原因分析:

1-反复重启代表IO芯片发出了PSON低电压信号给电源启动,但是遇到短路故障导致IO芯片重置复位断电;
2-BIOS芯片短路导致SPI总线控制模块故障,PCH南桥芯片重启复位导致;
3-CPU供电电压故障,整流桥MOS管击穿短路,PWM脉宽调制芯片故障导致PCH南桥SMB总线控制模块故障复位;
4- LGA1150插槽内部针脚弯曲造成CPU内部短路或者接触不良,无法输出VCORE0和CPU_VAXG电压;
5-VCC1_05_ME供电模块异常,更换RT9018B电压转换芯片;

主板非正常无法触发故障原因分析:

1-待机状态时5VDUAL电压过低,USB接口回路ESD7保护二极管击穿导致;
2-待机状态时3VDUAL对地短路,PCH南桥芯片挂了;
3-IO芯片挂了;

网友(2025-08-24):
学习了,解决问题更新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