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m-CT5VH上电按下开不触发反复按开关偶尔触发电流 ...
战神z7m-CT5VH上电按下开不触发反复按开关偶尔触发电流上到0.6掉电

楼主(2025-06-16):
这个问题是不是U问题?测cpu电感其中一个3欧左右。
cpu
不触发
掉电
App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6-17 09:01 审核通过

网友:
楼主是不是天好热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查cpu供电分压检测脚,另外问问题之前说明测了哪些条件,不然很难帮你

网友:
电脑己搞好了,但是我自己还不知道什么问题,接机取下电池放电插上可调电源开机不触发多按几次开关触发电流上到0.6左右掉电返回待机,最后拆下西数1T硬盘上电可以点亮,最后又把硬盘装回去也是正常的,客户己过去几天了暂时未见返修。

网友(2025-07-16):
楼主加油,恭喜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