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解决la-k431p pqs1 pqs12发热严重屡是烧管通病方法方法

楼主(2025-06-17):
1、换掉pqs1、pqs12,通电短时间内测量两个管G极电压:不装电池pqs1 22v,pqs12 28v;装电池:两个管G极都是28v。换管后两个管任何一个G极低于22V的话,更换UTI2、关键一步:补上pcs1,pcs2 两颗2200P/25V没安装的电容.没装这两颗电容充电的时候,pqs1和pqs12短时间内发热严重并损坏。

连烧6颗场效应管,最后加2个电容才使场效应管正常温度稳定工作,如各位师傅如遇到这样的问题,麻烦验证一下这个方法是否可行。飞线的办法不太切合实际

网友:
你加电容能稳定的话,就证明办法可行

网友:
图纸点位无

网友:
不应该啊,如果这样出厂的时候怎么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