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设计

楼主(2025-06-17):
rt8128c的第三脚是pgood,pcb上的设计是通过0Ω电阻接地, 但是8128c的资料却是要5v上拉

现在换了个新的芯片,供电12v en5v  自举11.5v  都有了, 但是就没有输出,也没有fb,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路过,坐等大佬解惑

网友:
坐等大佬解惑

网友:
肯定PCB板上对的啊,现在pgood信号已经是5伏上拉电压,这说明这个芯片的pgood信号是低电平有效,所以PBC接地就是发出Pgood信号给芯片了,这芯片图中的接5V供电,就等发来pgood拉低5伏电压,芯片才工作,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A:
这原理图表示的是要把5伏的pdood电压拉低才发出pgood信号,所以PCB直接接地就是直接给芯片pgood低电平信号

网友A:
现在你量下现在你量下UGATE有没控制电压,没控制电压就芯片没焊好,或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量下现在你量下UGATE有没控制电压,没控制电压就芯片没焊好,或坏了

好的,我一会再焊接一下。 是新买的,原来的fb引脚短路了,现在的焊接上也不短路。  ug是0.01伏  几乎没有,lg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原理图表示的是要把5伏的pdood电压拉低才发出pgood信号,所以PCB直接接地就是直接给芯片pgood低电平信号

上拉电阻是钳位5v电平的吧?内部的mos如果发现电压异常就把5v导通到地, 如果电压平稳,内部mos不导通,pgood就是高电平5v,表示芯片工作状态良好。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C:
芯片没问题就是后级短路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一会再焊接一下。 是新买的,原来的fb引脚短路了,现在的焊接上也不短路。  ug是0.01伏  几乎没有,lg是0v。

这芯片工作的EN信号是哪来的,如果供电是12伏的话,EN信号起码要超过6伏以上才能算高电平啊,是不是你这EN信号电压不正常,5V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工作的EN信号是哪来的,如果供电是12伏的话,EN信号起码要超过6伏以上才能算高电平啊,是不是你这EN信号电压不正常,5V是什么意思。

pgood是5V,EN也是5V应该没问题,刚我想错了

网友D:
PG信号是芯片正常工作之后给外界的信号,表示芯片正常工作了。接地说明没用到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PG信号是芯片正常工作之后给外界的信号,表示芯片正常工作了。接地说明没用到它。

嗯,按我的理解,这原理图上pgood接5V电压,如果这芯片发出pgood信号的话,应该是个低电平信号,把5伏电压拉低,所以PCB上接的地,不知道我理解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PG信号是芯片正常工作之后给外界的信号,表示芯片正常工作了。接地说明没用到它。

正解,PGOOD信号是芯片工作正常后输出给外部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没问题就是后级短路保护了

我想不出哪短路了,晚上用热成像看看

网友E:
电感坏了,猜的。

网友F:
这种问题用示波器就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用示波器就一目了然

8128c连phase输出只有0.03v,示波器能看到峰值是11v,但是没有波形,还要怎么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坏了,猜的。

是phase输出只有0.03v,还 没轮到电感呢

网友G:
没有应用,就对地,完全符合逻辑

网友H:
没有输出的波形,哪来的自举,赶紧换个芯片吧,芯片坏了,

网友I:
fb有没有接到别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输出的波形,哪来的自举,赶紧换个芯片吧,芯片坏了,

rt类的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流程是 vcc输入电压   en开启   boot自举,不自举升压 芯片内后面的模块咋工作?然后是sw/lx,然后才有 fb是phase分压过来的,然后是p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I:
fb有没有接到别的芯片

不知道是否能看到上传的图片? 和这个设计很相似,但是我跑线路,发现r588 和r590没有贴片电阻,而且不通。6脚fb通过220pf的电容c280 连接到右边的q514 是个双mos管2N7002DW,双mos测量是正常的
谢谢各位大佬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应用,就对地,完全符合逻辑

收到,谢谢,只有这样解释才合理

网友:
路过,坐等大佬解惑,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