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支持6-9代cpu的BIOS

楼主(2025-06-17):
联想IH110MS支持6-9代cpu的BIOS。必须使用编程器刷写,其他办法都试过了,均不可以。至于用夹子还是拆bios因人而异,我是用夹子夹的,那个341也可以正常并且正确的读出该bios芯片的型号及容量。

亲测可用使用。就是开机会报错,不过等待2秒自动跳过,毕竟ME刷没了。并且可用用pci-e转M2的转接卡使用nvme的固态硬盘。虽然在bios里找不到这个启动项,只接这个转接卡的固态盘可用顺利驱动的,win7/10都可以的。

网友:
怎么看不到上传的附件呢?

网友(2025-09-01):
没有bios附件

网友:
第一次发帖,附件已上传,不过没找到使用,现在可以了

网友(2025-11-09):
请教各位这些是不是JSP1接口,和bios芯片接通的?还是说其他地方有.可否焊接上焊针来刷BIOS呢?手上没主板尝试

网友A:
省掉一个备用bios,很正常的。刷肯定要刷这个唯一的bios芯片了,一般弄个夹子夹住,可以用拆下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掉一个备用bios,很正常的。刷肯定要刷这个唯一的bios芯片了,一般弄个夹子夹住,可以用拆下来刷。

我测了bios芯片除了芯片缺角的那一脚,和旁边那个2x7焊针的其中几根针脚相通诶,图上圈错了是旁边有焊针的那个

网友(2026-01-02):
和旁边那个焊针的其中几根针脚相通,跳线可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