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主板不能正常启动, 开机像短路一样,要拔了电源再插才能开机

楼主(2025-06-17):
技嘉 H61主板,不能正常启动,每次拔了插头之后按开机就像短路了一样,闪一下就没了,不论长按短按开机键都没反应,需要拔了电源在赶紧插上才能开机,插上之后不需要按开机键,自己就开机了;开机进入系统之后关机再开机是正常的,只要不断电按开机键就可以正常开,关了机之后只要拔了插头一段时间再开机就又像前面说的那样,请问有人遇到过吗?麻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A:
哈,这才正常,是技嘉就更正常了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解决居然是抠电池?你说神奇不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解决居然是抠电池?你说神奇不神奇

好的  回头有我试下

网友:
不是电源的问题  在别的主板上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这才正常,是技嘉就更正常了

何意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好的  目前主机在老家  不方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