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4ITL 2021板号LA-K321P公共的不出

楼主(2025-06-17):
联想小新AIR14ITL 2021板号LA-K321P,机器5V短路老通病,这款机器主要烧UT1 UA1 U10 UC5附带着PU251 U9,这些拆了5V对地组织290这样,刚好有个UT1装上发现公共的12V不出,能正常升压20v,这个有DC头用DC头试也是公共点12V不出,充放电芯片换过试了还是不行,BQ25710,123脚19v,7脚5.6V,6脚0.09v,看论坛上6脚应对有2.2v这样,6脚连得2个电阻拆下来测量组织是正常,为什么没有电压,bq25710芯片也换过,还有其它什么条件吗

网友:
不错不错,收藏一下,涨涨经验

网友A:
发表一下个人愚见,我这里很快就会收到一台TYPC 不升压的机器,到时候我再详细发个贴子。
能正常升压20v,理论上TYPC 电路就是正常的。
BQ25710芯片比原来的芯片会更加复杂一点,这个芯片能升压也能降压。既然能正常升压到20v ,理论上VIN_MUX 就是20v .这个公共点为什么是12.6v .因为这个电路用的是混合模式,在一些情况下,电池和充电器要同时工作,所以电压要一致。
下面简单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第一个条件。1 脚VBUS 电压只要大于3.9 ,小于26v 这个芯片会工作。延迟50MS,会开启线性电压。28 脚REGN (6V)。
第二个条件,REGN 会经过prb6  给第七脚VDD提供供电。然后第6 脚会得到一个2.26 的电压。这个是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你第6 脚都几乎没电压。再往后面的电路就不用分析了。
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表一下个人愚见,我这里很快就会收到一台TYPC 不升压的机器,到时候我再详细发个贴子。
能正常升压20v, ...

对这个6脚我看好像是经过7脚分压来的,电阻我拆下来测阻值都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6脚我看好像是经过7脚分压来的,电阻我拆下来测阻值都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电压

7脚只有5.6v 这里已经是有问题了。vdd 还连接了电芯检测,我只能提供思路。

网友(点评):
这思路可以了 在不懂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只有5.6v 这里已经是有问题了。vdd 还连接了电芯检测,我只能提供思路。

感谢你的回复,这个6脚发现还连接到EC了,断开EC就正常了,应当ec也出问题了。不知道CPU是不是好的了,没有修下去的欲望了,坏的太多了

网友:
机器修好了,换了EC,5V短路的相关芯片抖换了,现在正常了

网友:
6脚电压不对吧,感觉断线了.又感觉有短路的

网友:
ec供电短路

网友:
我记得12V是给电池充电的哈,

网友:
以后收到这个机器5V短路的,建议直接退机,要换一堆东西不说,换完就算开机了,也很可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C:
我修过,这个6脚在这款机,我记得正常是0.6-0.9v左右的。你应该查查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修了个联想小新的,5v短路,换了10个芯片,修好开机了,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单用dc不过隔离保护,要用电池一起才会过,也可以充电放电,这时候再拔掉电池,dc不拔,这样子又过隔离了,也可以开机。说明一下,这个板不插电池单dc的话是可以有待机的啊,后面修好了也可以正明。如果电池彻底没电的话,麻烦了充又充不了电,机也不开,这个时候插上dc和电池,然后在那个电池接口加个12v电压,神奇了,可以充电了,按开机键也可以开机了,不过屏幕显示个低电图标。刚开始我也是围绕bq25710周围来修,也换了该换的还是一样,就是单dc不过隔离保护。修了很久也没有修好,后来发现电池耗电大,充满电关机过几个小时就掉了差不多一半的电,然后我就去查耗电大这个思路去修,待机时就那么几个东西,最后发现是ec的待机电流有点高,怎么发现的呢,就是在3v线性电压那里,给ec供电出加了个3v电压,发现电流有100多毫安,ec还微微发热,不是是很热,得了定个ec回来换上,好了,电池也不耗电大了,单用dc也可以开机了一切都正常了。换好ec时我也在ec加个3v电看过电流了,才1毫安。

说了这么多希望能帮到你开阔思路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这个6脚在这款机,我记得正常是0.6-0.9v左右的。你应该查查是不是ec坏了。

修好了,是EC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发表一下个人愚见,我这里很快就会收到一台TYPC 不升压的机器,到时候我再详细发个贴子。
能正常升压20v, ...

求BQ25710芯片工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求BQ25710芯片工作原理

厂家不是有数据手册吗?做维修的能看懂一些基本原理就差不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是EC坏了

这个EC带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EC带程序吗?

某宝买的说刷好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不是有数据手册吗?做维修的能看懂一些基本原理就差不多了。

学历低,只能求大佬详细解析

网友:
大家都讲的太好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