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3279VWQ无法显示,帮忙判断一下

楼主(2025-06-17):
AOC3279VWQ信号输入无法显示,已知信号源是正常的,开机的时候有时候正常使用,一旦无法显示的时候,屏幕有亮光,但是无显示内容,也无显示的开机LOGO,这种情况,是电源板,驱动板还是逻辑板哪个坏的可能性大一点,因为是菜鸟,只会换整块板子,不会复杂的排查

网友A:
这种情况 驱动板和屏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驱动板和屏问题比较多

重点查屏的逻辑板

网友:
看看都好好的,没一个原件烧了

网友:
屏线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