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JAU焊接完成后1V短路,屏蔽图中红色点就可以

楼主(2025-06-17):
灵感来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3102-1-1.html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桥的焊点非得整的花里胡哨的,整齐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桥的焊点非得整的花里胡哨的,整齐不行吗

这样做,外面的维修师傅就没那么容易更换桥,费时费力,人工也高,也许就放弃维修了,要修只能返厂修。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看看这国产二合一有没有赶上国际大厂的体验

网友:
不耐高温,容易吹爆

网友:
1v短路还能用?

网友:
有这个功夫研究,你屏蔽了接地点,不如多练习bga技术

网友B:
不用这么复杂 不取也行

网友:
摘了南桥不短路,装上去短路,板子有轻微变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复杂 不取也行

听说有师傅换小号的锡球,我感觉更复杂了

网友:
主板轻微变形,正常不会短路。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看懂

网友:
无非就是返修台温度没控制好,有一边先融化又或是板子变形,还有锡球过大导致连锡

网友:
G15主板吧,我焊了以后rtc短路,也是用这招屏蔽的旁边的gnd

网友:
思路挺好

网友:
再次在4个拐角垫2-3层高温胶带试试呢

网友:
不至于。焊盘拖平,温度到了不用推动,等他自然落下就行。桥又不是手机cpu,没那么邪门

网友:
有操作啊楼主

网友:
我做这个桥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楼主加油,恭喜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