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技术贴】长虹液晶彩电黑屏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25-06-17):
分享【技术贴】长虹液晶彩电黑屏故障维修实例
1、CHD-TMI8183开机后黑屏,声音正常
开机后声音正常,说明内部控制电路基本正常,估计逆变器没有正常工作。逆变器工作只需要两个条件:一是+18V供电正常;二是逆变器工作的开关控制信号正常。打开机器后盖通电,测CN1插座上电压,?、?脚供电为+18V,④脚控制电压为1.9V,电压正常,问题应该是由变压器坏引起。于是进一步检查,发现F1开路,检测后级电阻值已经对地短路。+18V是通过F1为U2A、U2B、U3A、U3B提供工作电压,他们是处于并联状态,将其逐个断开,当断开U2A时,短路现象消失。说明U2A有故障,随后检测U2A已击穿短路,更换U2A后故障排除。
2、LT32729不定时出现黑屏,伴音正常
拆机,测量各路电压正常,出现黑屏时,高压板供电正常,高压开/关机信号脚是高电平,判断故障属于高压板自动保护,对比T401/402高压逆变器的高压线圈的阻止都是14KΩ左右,直观也分辨不出是哪个逆变器有问题,于是用一只新的逆变器代换T401后开机,工作十几分钟后出现黑屏,用手触摸两只逆变器的温升,发现T402温度比T401高,达到烫手程序。把换下来的原T401逆变器装到T402上,故障排除。
3、3D5083100IC指示灯亮,二次开机背光闪一下呈黑屏
出现这类故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屏内LED背光板上的LED灯串有短路或开路,引起LED驱动电路保护;另一种是电源板上的LED驱动电路资深有故障或保护造成。用LED专用工装灯板试机,还是保护,说明故障在二合一电源板本身。测试LED输入信号,各组信号基本正常,怀疑UI不良。随后检测UI为内部短路,更换UI后,通电试机,故障排除。
4、3D4729OI开机后瞬间“黑屏”,指示灯亮,按待机键可开、关机
开机后检查+24V、+5V电压,+24V瞬间消失,+5V待机电压正常,判断是PFC电路或背光灯升压电路有问题,使保护电路启动。检测+24V输出电容正常,将电源高压一体板拆下,在+24V输出端接上一只35W/24V灯泡作假负载,+5V接上一只20W/12V灯泡,将开机端(插座CN201的?脚POWER—ON/OFF)串联一只10KΩ电阻,接+5V待机电压,开机,灯泡亮,+24VA、+5V正常,上机后故障依旧。说明PFC电路正常,怀疑背光升压电路或者液晶屏、背光灯管损坏。随后测量了高压变压器、功率管正常,可能是屏损坏或背光升压电路有问题。
检查背光升压电路,发现与升压变压器有关联的电路只有两块集成块:一块为14脚的V301;另一块为8脚的V302。在其附近有一只可调电阻VR301,根据维修经验,可调电阻是很容易坏,拆下检查,其一脚已断路。该可调电阻标注103,阻值为10KΩ,代换后,故障依旧。观察该可调电阻只和集成块有关联,判断应该在集成块V301及其外围电路。仔细观察电路板上V301位置的背面已经发黄,可能是发热引起V301虚焊。将V301及周围电路清洗一遍,并用热风枪重焊了V301,故障排除。
5、LED3982100C开机屏幕亮一下后黑屏
屏幕能亮,说明电视机控制电路等基本正常,故障可能是电源自身保护、主板控制信号异常或屏LED灯条不良。故障时测试ON/OFF电压为0V,DIM信号为0V,不正常,测试+12V和+24V电压都为0V,说明电源保护。单独对电源通电(即在+5.2V和PS-ON之间用1KΩ电阻连接),瞬间有+12V和24V电压,但是马上消失,说明故障应是主电源或功率因数校正电路不良引起。
瞬间加电测试+12V和+24V电压正常,为判断故障部位,取下Q9601试机,电源输出+12V和+24V电压都正常,且不保护,说明电源误保护。测试ZD9601、ZD9602、ZD9603的正端,发现ZD9603的正端有电压,为ZD9603变质失效。更换ZD9603,恢复好所有元器件后开机。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