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nxxx 丝印 YN开头,这是什么芯片啊?!

楼主(2025-06-18):
求助一下,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吗?

8脚接电感输出5V,2脚接地。。

网友A:
厉害,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是怎么找到的?

按楼主描述的数据然后找芯片一个个分析,分析相近的找pdf对。这个芯片我是找了大半个小时。

网友C(2025-08-04):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描述的数据然后找芯片一个个分析,分析相近的找pdf对。这个芯片我是找了大半个小时。

挖槽 不知道兄弟你为了我 你是真敢受苦啊!! 我必须顶你!~ 有你这种兄弟 何愁三国不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挖槽 不知道兄弟你为了我 你是真敢受苦啊!! 我必须顶你!~ 有你这种兄弟 何愁三国不统一~~~

主要是刚遇到有空闲时间,帮助他人也算是为自己以后遇到这型号也不用再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