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f371,修了一天,最终以失败结束。

楼主(2025-06-18):
第一步,接上电源,+VBUS1_PD_接入。

芯片工作正常,会自动产生+3V_LDO,当还有其它的电压。

+3.3V_VOUT_PD1 是给存储器供电,证明这个型号应该要读程序

这张图应该可以证明,一般情况下要接PD1接口

实测,接PD1 口EN_PD_HV1 会有高电平。

然后测AC1_DISC# ,这个信号一直没有

这么大的一张图,我没找到第5 步。

因为ACAV_IN ,不正常,所以EC 也不会开启3V ,5V.
尽管这个板子接口不会升压。
但在PR310 这个电阻上还是有电压的

具体多少伏特,不记得了。
返回厂家的数据手册。

CC 1 CC2是受控于5V .PP_CABLE 的电压来源于5V.

然后再看厂家给的数据

因为我的主板卡在了AC1_DISC#,所以就没继续往下修了。
再来看下DCIN1_EN,重要的电路图就这个位置

然后再看VBUS1_ECOK

因为VBUS1_ECOK,DCIN1_EN 都是EC 发出来的,那就是ec 这个时候要工作。返回主板的时序。EC 要工作,那就会开启3V 、5V.以上为个人拙见,欢迎指正。我本来很想验证完这个主板的,但是没料板,没程序,所以就没修了。

网友A:
1,你的板是什么问题,有时候你不要搞这么复杂,是没有公共点电压还是没有待机电压,
2,按照你分析的思路,你的板是没有AC1_DISC#这个信号吗?VBUS1_ECOK是什么电平,看图纸PR114是没有上件的,
3,当有些信号不正常的时候有没有把原电路断开掉,用相同时序的信号代替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的板是什么问题,有时候你不要搞这么复杂,是没有公共点电压还是没有待机电压,
2,按照你分析的思路 ...

PR114是没上件,实际是直接短接。typc 默认只能5V ,不变20V.
怀疑只是程序坏了。但没找到程序。仅此而已。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有没有读程序的动作

网友:
最讨厌PD接口,问题多不好修

网友B:
淘宝有专门卖拆机芯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专门卖拆机芯片的

料板70 什么都不包。买个好的新板子300 多一点。我也想修,风险大过利润,让客户自己去买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料板70 什么都不包。买个好的新板子300 多一点。我也想修,风险大过利润,让客户自己去买个主板。

那真的没办法了

网友:
PD接口真麻烦。。。。。。。。。。

网友:
AC1_DISC# 这个信号不是PD芯片发出来的吗   还没到EC这一步吧?

网友:
是没有升压吗

网友:
修错方向了  ldo正常  就pd芯片或者刷程序,这种升压是最简单的一种

网友:
都是掉头发的活

网友D:
楼主似个急性子,病人的什么病都没报,就直接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似个急性子,病人的什么病都没报,就直接开刀,

我急性子,会修一天?这故障还不明显?

网友:
是的,换板子是最好的选择,换板子也就300 多。这种板子没料板,根本修不出来的。

网友E:
修一天失败告终那还好  修一天结果报个价客户说不修了那才来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一天失败告终那还好  修一天结果报个价客户说不修了那才来气

这板子不值钱,报的是一口价,要不然我肯定会修好来证明自己的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