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PB840呼吸机-家用便携式医疗-维修实例

楼主(2025-06-19):
PB840呼吸机-家用便携式医疗-维修实例
   故障一: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中度报警Device Alert”, “Screen block”。
   分析与处理:此故障一般出现在触摸显示屏被遮盖后,取掉遮盖物,报警立刻自动消失。此次发生报警时未有任何物品遮盖触摸屏。判断为Touch fralle电路板坏,更换后机器恢复正常故障二:机器出现严重阻塞报警,不能工作,显示“Device A1en”。
  故障二
  分析与处理:查管道和吸入、呼出过滤器均正常,做全面自检F_ST,出现-Aircircuit pressure test failure,错误代码为:FE0004FE007。做Exhalation Valve校正failure,提示pressure check failedo更换传感器及其传感器电路板,BDUC PUP CB均无法排除。后发现inspiratory auto zeros olenoidv aires坏,更换SOL1电磁阀后,再开机、运行ESq"Calibration均通过。故障排除。
  故障三:机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下半屏幕有黑屏现象。
  分析与处理:用强光照射黑屏部分,贴近屏幕观察,能够隐约看见屏幕有显示。再按触摸屏时,屏幕的功能还起作用,由此断定屏幕的液晶及其他部件都是正常的。只是液晶显示器的背景灯接触不良,打开液晶板后,将后边的焊点重新焊接后再试机一切正常。
  故障四:屏幕无显示,且压缩机不工作。
  分析与处理:此现象估计是电源部分问题。经查,发现呼吸机的过电流保护开关跳出。重新按人后插上电源插头又跳出,而且前面电源开关指示灯灭,故判断电源部分有短路,打开机器将电源模块取出。经仔细检查,发现电源板上的一整流桥堆短路,更换此整流桥后,重新将电源模块安装好后,开机,机器工作正常。
  故障五:机器报警,显示Device Alert”,右下方显示GUI keyboard stucked,显示错误代码为ZB0052,但机器运行正常。
  分析与处理:做F_ST自检后一切正常,机器工作两小时后上述问题再次出现。更换keyboard后,重新运行EST后,机器正常。但上述现象仍然发生,再次运行EST,此次F_ST,没有通过,显示:Air flow sensor test failed、错误代码为AEC111FE0107AE2300FE1105AE1403FE1303等。最后检查发现压缩空气外接过滤器接水瓶中有满满一瓶水,因此通过结合错误代码分析是空气流量传感器被水泡坏。打开机器取出传感器,发现传感器中有好多水珠。为了确定,将此传感器与氧流量传感器交换安装,再运行EST,此时发现 r flow senS0r test passedoo2 flowsensor test failure判断此传感器已坏。更换此传感器后,机器工作恢复正常。
  故障六:空压机无输出。
  分析与处理:拆开空压机盖检查气路,发现进气过滤器发黑。估计是进气阻塞导致的。与出气过滤器对调,故障排除。查看说明书机器运行2000小时需更换进气过滤器(出现故障时机器已运行4000小时),运行环境差的话容易导致进气过滤器堵住致使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