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普450 G10以及同类的开机报HP Sure Start错误的可能解决方法

楼主(2025-06-19):
一台13代的惠普机器450 G10开机报HP Sure Start错误,不进系统回车或者返回以及进bios都不行,借鉴论坛一台惠普战66的解决方案,判定bios问题,论坛无此板号的bios,也是通过他的方案找了一家原厂写号的,双bios刷完好了但也是开机左上角报红色错误且有剩余次数,次数到1提示需要写号,借鉴那个帖子需要先进系统,可是硬盘带bitlocker锁,到此很是麻烦,随即突发奇想刷回原bios,发现也不报错了,能进bios而且,但是报无系统的错误,换硬盘装系统也不行,想着还是刷回来解决bitlocker锁先进系统吧,于是单独刷了主bios,ec bios没刷,开机发现出来一个“由于数据不匹配bios已从嵌入式控制器恢复其身份数据”的提示,回车重启发现号也写好了,也不报错了。阴差阳错的解决了,如果同行遇到同类问题可验证下此方法是否可行。以下是借鉴的帖子,这个问题回车后就是他那个图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2684-1-1.html

网友A:
意思是其实单刷ECBIOS 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其实单刷ECBIOS 可能就解决了

应该也不是,先刷的原厂的俩,然后又刷回原机的俩,按理说应该和原来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