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W-BNF550w维修

楼主(2025-06-19):
下雨 闲着没事,研究下前天换下来的一台长城GW-BNF550w模组电源,80plus认证,看着做工还不错,拆机看看。故障现象开机电源哒哒响,不能启动。
故障分析,拆开后,电源强制启动,哒哒响的声音来至电源继电器,遂量继电器供电,发现电压来回跳动,导致继电器不能正常吸合,来回断。经过一番研究,最终发现为待机芯片电压来回跳动导致输出不正常,罪魁祸首为电源芯片供电电容容量及输出不足导致,更换后就正常。

网友A:
碰见此故障的,可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见此故障的,可做参考

楼主,请问这电源好修吗??我有好几个都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见此故障的,可做参考

能修杂牌的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杂牌的电源吗

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C:
电源芯片供电电容是多少微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供电电容是多少微法的?。。。。。。

一般是50V 22-47uf

网友(2025-09-04):
辅助电源基本上都是24小时通电,发财小电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