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2021.板号nm-d741 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25-06-19):
拯救者y70002021.板号nm-d741.
故障是3.v5v  短路,烧坏7个芯片。更换后查没再短路。 裸板插电出来电感3v 和电感5v,但是是跳动的(掉电?),电流表一直重复上电0.01-0.04跳动,怀疑后继短路但是查不到,热成像也找不出,更换过ec,充电芯片,保隔管,温控管,后现象依旧 。 实在找不出原因,记录求助一下 各位师兄。

网友:
typec 芯片问题

网友:
tps65994查一下

网友:
不用谢,修好了发一下经验总结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