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板上的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2025-06-19):
显示器清华同方驱动板型号rtd2383l,这个u3的6脚ic 12v转5v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U3烧焦了丝印也看不到

网友A:
拆掉相关元件,外加一块12V/5vDC-DC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相关元件,外加一块12V/5vDC-DC板。。。。。。。

找到丝印fc2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