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T8-DA7NP内屏不亮

楼主(2025-06-19):
      神舟战神T8-DA7NP内屏不亮外接显示器可以。有点神奇的地方是,如果是混合模式外接显示器没有进系统前电脑外接也不亮,进系统后能亮。独显模式外接显示器开机就能亮,但是进系统又黑屏了。
       谁都知道换屏测试,换屏线测试。但是我没有屏幕屏线不说,就算有也非常麻烦,无边框的屏幕,胶水背胶都很多。无奈先拆机检测检测。结果拆完一轮后好了。隔天又不行了。无奈再次拆机测试。
       版号:6-77-np60pnph

测量PLVDD=3.3V正常,测量VLED=19.5V正常, INV_BLON=0V不正常 BRIGHTNESS_R=0V不正常eDPHPD=3V正常。INV_BLON往前测试发现来自显卡和CPU的。完了难道CPU和显卡问题。这两个我都招惹不起。
      结果拆下屏幕重新插拔屏线好了。原来检测不到屏幕或者屏幕异常INV_BLON不会有的。

网友:
lid信号都不测试吗

网友A:
lid信号有问题,进系统黑屏,还有集显供电有问题也会导致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信号有问题,进系统黑屏,还有集显供电有问题也会导致如此

INV_BLON前置信号就需要有LID。所以早就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