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F401P lntel CPU i5-8350U SR3L9 上电瞬间掉电

楼主(2025-06-19):
DELL  LA-F401P lntel CPU i5-8350U SR3L9 上电瞬间掉电
1,打值CPU 0.002 集显 0.003 偏低,其它暂未发现异常。

3,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3 ,自动触发上电到0.8左右秒掉。
4,测量除集显电压以外,其它电压包括二级转换电压都已经产生。

5,先刷几个确认亮机BIOS后故障依旧,。

初步判断: CPU坏或板层短路。

网友:
1, SLP_S3#   2, SYS_PWROK

网友:
1, SLP_S3#  2,  PM_RSMRST#

网友:
1, SLP_S3#  2,  ACAV_IN

网友:
1, SLP_S3#  2, IMVP_VR_ON

网友:
1,SLP_S3#   2, PROCHOT#

网友:
1, SLP_S3#  2,  PCH_PWROK

网友:
1, SLP_S3#  2,  +1.2V_DDRP

网友:
1, SLP_S3#  2,  PCH_PLTRST#

网友:
试验;
1.人为拉低PLT_RST#后,故障不变依旧掉电。
2.人为拉低BIOS 1PIN CS#信号后,不出CPU核芯供电但不掉电,电流0.1几安。

网友:
初步测量结果
1. CPU值极低,集显值极低。
2.示波器测量显示:所有重要信号与SLP_S3#双通道对比后,都是SLP_S3#先掉电。
3.CPU核芯供电瞬间产生过0.87V的正常值,秒掉,因CPU内部短路过流保护掉电。
4.人为拉低PLT_RST#信号后依旧掉电,人为拉低BIOS 1脚不掉电,除CPU核芯供电C没有产生外,其它供电都已产生。

     综上所述:CPU短路过流,造成供电正常产生后过流保护。
                                                                                           当料板处理。

网友A:
自己玩的挺嗨呀!一个标题发这么多次,不过讲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玩的挺嗨呀!一个标题发这么多次,不过讲的还不错!

不是同一块板

网友B:
卧槽,楼主,这是什么点位图啊?比黑白点位图还要高大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初步测量结果:
1. CPU值极低,集显值极低。
2.示波器测量显示:所有重要信号与SLP_S3#双通道对比后,都是SLP_S3#先掉电。
3.CPU核芯供电瞬间产生过0.87V的正常值,秒掉,因CPU内部短路过流保护掉电。
4.人为拉低PLT_RST#信号后依旧掉电,人为拉低BIOS 1脚不掉电,除CPU核芯供电C没有产生外,其它供电都已产生。

     综上所述:CPU短路过流,造成供电正常产生后过流保护。
                                                                                           当料板处理。

料板卖吗。。。。。。。

网友:
200收个成色不好无硬盘8g的机子 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楼主,这是什么点位图啊?比黑白点位图还要高大山啊

这是鑫智造软件里面的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料板卖吗。。。。。。。

有需要的联系,卖的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