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9591P 不跑码

楼主(2025-06-19):
LA-9591P 不跑码

1,打值公共点短路,烧机3 5一个电容短路,拆除后打值恢复正常,
2,接可调电源自动触发上电到0.5左右,外接HDMI不显示,
3,示波器测试:SMB_CLK DATA 波形跳变一次应该是正常的。
DRAMRST#瞬间波形

4,找一个BIOS刷好后,再次插电跳变重启几次后亮机。

网友:
SMB_CLK DATA 波形跳变一次说明CPU已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