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DAG3BBMBCG0不触发待机无系统供电3V

楼主:
接到一台惠普暗影精灵3PLUS,版号DAG3BBMBCG0,故障不触发,待机有0.008左右电流,系统供电5V有电,3V没电,按开关EC没有发出PWRBTN给桥,这个信号的上拉是3VS5上拉的,3VS5是系统供电的3V,查了一下,芯片开启信号S5_ON没有电压,S5_ON通过3VLDO上拉的,3VLDO是有的,另一端接到EC的,查了EC的待机条件供电/LID/复位都有,怀疑EC有问题将S5_ON拉低了,换了一个EC故障依旧,还是不出S5_ON信号,插上电池有充电电流,EC应该没啥问题,现在没有思路了,有偿求助

网友:
有没有怀疑过BIOS

在论坛里面找了一个对应版号的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故障依旧:kuqi: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0: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怀疑过BIOS

在论坛里面找了一个对应版号的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故障依旧:kuqi:

网友:
原装充电器?

用的可调电源接的,但是电源头子上的灯是亮了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0:06

网友:
AC检测查查看

电源头子有一根小线上面有一个AD_ID信号,这个信号最后进了EC是AD_TYPE,这个电压我量到只有0.3V,我找了个参考图,上面也没有标这个信号是由什么上拉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1:12

网友:
用的可调电源接的,但是电源头子上的灯是亮了的

网友:
电源头子有一根小线上面有一个AD_ID信号,这个信号最后进了EC是AD_TYPE,这个电压我量到只有0.3V,我找了个参考图,上面也没有标这个信号是由什么上拉的

网友:
要用原装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