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5r2花屏死机,禁用独显也一样

楼主(2025-06-19):
收到客户拿来的外星人笔记本,板号LA-H351P  i7 9750h 1660ti 16g板载内存,冷机开机用10分钟左右花屏死机,扬声器一直响,强制断电重启刚到logo就花屏死了,再次重启就不显了,然后自动反复重启,像没上内存一样。拆机看了一下,显卡显存cpu都加焊过了,这机温度高,pcb都变色了,测试各项供电,都正常,死机前后所有供电都正常, 会不会是cpu挂了,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直接换u试啊

网友:
也可能是内存哦

网友A:
看下是不是CPU供电的温度太高了,要用热成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CPU供电的温度太高了,要用热成像

示波器测试过cpu6项供电都正常

网友:
这个U的可能性好大 最好先换U

网友B:
是不是板载内存   感觉像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板载内存   感觉像内存问题

就是板载内存

网友:
遇到过这种花的频率  换内存好的 可以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内存换了没有,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这是板载内存的,定了cpu还没到

网友:
不像cpu问题,内存顆粒比较大

网友:
板载内存问题一样

网友:
如果是内存问题,板载8个颗粒,海力士的单个2 G,不知道是那一个坏了,还是全换?

网友:
还有就是每次冷机开机正常,温度起来就花了,重开就马上花了,或不显

网友:
冷机的时候开机给内存加热,看看会不会立马花屏,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内存颗粒导致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不正常时供电出现了啥变化

网友:
此机已经修好,确实是颗粒虚焊了,背面4颗没有散热片长期高温,虚了,取下重植后正常了

网友:
内存虚焊,我有个果子也这样,吹下内存就好了,恶心有黑胶,没办法重置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发热就虚焊导致的

网友:
散热要做好啊

网友:
一看就内存故障

网友:
我感觉是内存把

网友:
花屏不先搞内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