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明天就发还给客户了

楼主(2025-06-20):
明天卡就还给客户了,不甘心啊,没修好。。。。。。
奇怪的设计

rt8128c的第三脚是pgood,pcb上的设计是通过0Ω电阻接地, 但是8128c的资料却是要5v上拉

现在换了个新的芯片,供电12v en5v  自举11.5v  都有了, 但是就没有输出,也没有fb,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怎么解决?  谢谢
有大佬说pgood没用。那就说接下来的fb也只有0.01v 过一会又没有了。  这已经换了新的芯片了,  裸芯片测量是没问题的。
其他电压都修出来了,核心供电波形也正常。。。 就这个显存修不出来。
我用稳压电源1v电压,电流限制在0.5安,本来是电压输出,但是实际上一按输出  电流顶着限制的0.5安不动,电压掉到0.72v 不再是设置的1v, 唯有核心是36.9度,也没见其他地方发热,显存没有 mos也没有发热。。。
显存的二极管档值是0.097,是不是偏高了?  坐等大佬赐教。。。

网友A:
自举电容掉没 还有断开后面是不是会出来 是不是后面短路才没有输出

网友(点评):
断开后面,达个假负载看看电压恢复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举电容掉没 还有断开后面是不是会出来 是不是后面短路才没有输出

你好,自举电容在,连在2.2Ω电阻后面。 后面短路怎么验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举电容掉没 还有断开后面是不是会出来 是不是后面短路才没有输出

是拆掉电感吗?看看phase是否能出来?

网友C:
示波器看L G gate波形有没有。没有的话 断开电感示波器看下上电瞬间phase是否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L G gate波形有没有。没有的话 断开电感示波器看下上电瞬间phase是否有波形

谢谢,已经拆了, 还是老样子,是不是新买的rt8128c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举电容掉没 还有断开后面是不是会出来 是不是后面短路才没有输出

还是不行,和断开前一模一样

网友D:
3_PGOOD:Open-Drain Power Good Indicator. High impedance indicates power is good.开路排水电源良好指示灯。高阻抗表示电源良好。

网友:
你看输出那边有没有短路呗,断开

网友:
拆上下管都拆了看下g级波形

网友E:
遇到这种我都是料板上找差不多的,芯片和电感和上下管先换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这种我都是料板上找差不多的,芯片和电感和上下管先换一套。

芯片和上下管都换过来,现在电感拆了 还一样

网友:
PG是给 外部的  有用就上拉  没用就接地   你这个十有八九是短路了   就这俩元器件 也没啥可研究的   你直接断开后级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_PGOOD:Openrain Power Good Indicator. High impedance indicates power is good.开路排水电源良好指示 ...

大哥,是Open Drain 不是Open rain,开漏输出,需要上拉一个电压。

网友F:
你这自举都有了那就换电感,电容,考虑后级短路了

网友:
为什么要换电感 那玩意还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自举都有了那就换电感,电容,考虑后级短路了

电感已经拆掉了,那就剩下电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好,自举电容在,连在2.2Ω电阻后面。 后面短路怎么验证呢?

很简单,看是不是短路拆电感或者1v直接烧看会不会5a以上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看是不是短路拆电感或者1v直接烧看会不会5a以上大电流

已经拆掉电感了,还是老样子。说明不是后端短路造成的。我不太明白的是fb和en之间用一个8.58k的电阻连接,不应该是电容吗?

网友:
嘎嘎…总有不干的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拆掉电感了,还是老样子。说明不是后端短路造成的。我不太明白的是fb和en之间用一个8.58k的电阻连接 ...

可调电源烧鸡排短,OC为何0.5A?你以为显存只需要0.5A带来的功耗就够了吗?为什么觉着断开电感,就能排除短路情况?断开电感就会有输出?就这么几个零件不至于这么难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