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电子制作和电器维修的电烙铁和手工焊接

楼主(2025-06-20):
电子制作和电器维修的电烙铁和手工焊接
手工烙铁焊接是利用烙铁加热被焊金属件和锡-铅焊料,熔融的焊料润湿已加热的金属表面使焊料原子与工件金属原子接近到原子引力互相起作用的距离,并形成新的合金。
电烙铁(electric soldering iron)电子制作和电器维修的必备工具,主要用途是焊接元件及导线。
1 分类
电烙铁按机械结构可分为内热式电烙铁和外热式电烙铁,按功能可分为无吸锡电烙铁和吸锡式电烙铁,根据用途不同又分为大功率电烙铁和小功率电烙铁。
外热式电烙铁 内热式电烙铁
组成 烙铁头、烙铁芯、木柄、外壳、电源引线、插头 烙铁芯、烙铁头、手柄、连接杆、弹簧夹、
结构 烙铁头安装在烙铁芯里面 烙铁芯安装在烙铁头里面
规格 25W、45W、75W、100W 等 20W,25W,35W,50W等
功率与温度的关系
15W 280℃----400℃
20W 290℃----410℃
25W 300℃----420℃
30W 310℃----430℃
40W 320℃----440℃
50W 320℃----440℃
60W 340℃----450℃
(1) 按功率分为﹕低温烙铁﹑高温烙铁和恒温烙铁。
A﹒低温烙铁通常为30W﹑40W﹑60W等主要用于普通焊接。
B﹒高温烙铁通常指60W或60W以上烙铁﹐主要用于大面积焊接﹐例如﹕电源线的焊接等。
C﹒恒温烙铁又可分为恒温烙铁和温控烙铁(温控烙铁可以调节温度)温控烙铁主要用于IC或多脚密集元件的焊接﹐恒温烙铁则主要用于CHIP元件的焊接。
(2) 按烙铁头分为﹕尖嘴烙铁﹑斜口烙铁﹑刀口烙铁。
A﹒尖嘴烙铁﹕用于普通焊接。
B﹒斜口烙铁﹕主要用于CHIP元件焊接。
C﹒刀口烙铁﹕用于IC或者多脚密集元件的焊接。
2 焊接所需工具和材料
名称 用途
电烙铁 加热焊锡使焊锡呈液态,将被焊接的金属连接在一起;
焊料 一种金属化合物,具有足够低的熔点,约200度,能被烙铁加热直至融化,从而把元件引脚与铜轨连接到一起;
焊锡丝 被加热成液态后,去包围元器件的焊接部位,固定和防止元器件松动,使元器件成一体形成导电效应;
助焊剂 助焊剂化学性质活泼,可以溶解氧化铜、污垢和油脂;酸性的对电路板有腐蚀作用;用于破坏金属焊接部位的氧化层,以便焊锡的浸润和焊点合金的生成;可用松香代替;
吸锡器 主要用于拆卸已焊在电路上的零件,特别是拆卸已焊在电路上的多脚集成电路;
电路板 正面是元器件,背面是铜箔电路,通常,铜箔电路表面往往涂有一层绿色绝缘漆,起绝缘作用,在测试和焊接中要先刮掉;
3 焊接对象
焊接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是把电子元件固定在印制电路板的某个位置上(铜轨连接);二是连接各个元件。
焊盘是一个与印制导线相连接的部位,它起到元器件与印制导线的相互连接作用,是元器件在印制电路上的焊点。焊盘一般为圆形,中间有用来穿元器件的孔,孔大多为圆形;印刷电路板在它的敷铜板上布满独立的带孔小焊盘;
电子产品整体装配工艺就是把有关的元器件等按设计要法度安装在规定的位置上,并实现电气连接和机械连接,连接的方式有焊接、压接、绕接、螺纹连接、胶接、穿刺、铆接;
导线连接:去绝缘层、氧化层、污垢→挂锡→两钱并一起拧合→拉直→焊接→分开→套热收缩管→加热;
导线连接焊片:导线在焊片绕半周→焊接;
导线连接接线柱:绕1-3圈→焊接;
4 烙铁的正确使用
(1) 烙铁的握法:A﹒低温烙铁﹕手执钢笔写字状。B﹒高温烙铁﹕手指向下抓握。
(2) 烙铁头与PCB的理想角度为45° 。
(3) 烙铁头需保持干净。
(4) 使用时严禁用手接触烙铁发热体。
(5) 使用时严禁暴力使用烙铁(例如﹕用烙铁头敲击硬物。)
5 去焊
烙铁头镀锡→使用吸锡带或去焊泵→用烙铁头接触焊接点;
6 焊接方式
主要有浸焊、钎焊、接触焊、波峰焊(通过喷嘴喷出液态锡波)、再流焊、电子束焊、超声焊;
7 焊接过程
清洁待焊接的位置→使用助焊剂(锡)→搪上锡→烙铁头镀锡→加热铜→加焊料→剪掉多余的管脚;
注意事项:
加热焊点,不宜用力太大,不宜加热时间过长;
熔化焊料,烙铁头温度比焊料熔化温度高50摄氏度较为适宜,焊料不宜过量或过少;
45度角离开电烙头,此时焊点圆滑、饱满;如果90度角离开,焊点定容易出现拉尖现象;如果0度角离开,会带走大量焊料;
8 焊接要求
电气性能好(电气连接)
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
9 烙铁的保养
新电烙铁的最初使用,新的电烙铁不能拿来就用,需要先在烙铁头镀上一层焊锡,方法是:用锉刀把烙铁头锉干净,按上电源,在温度渐渐升高的时候,用松香涂在烙铁头上;待松香冒烟,烙铁头开始能够熔化焊锡的时候,把烙铁头放在有小量松香和焊锡的砂纸上研磨、各个面都要磨到,这样就可使烙铁头镀上一层焊锡从而加强烙铁头寿命。
内热式和外热式电烙铁的烙铁头都是可以换的。你可以多用几个烙铁头,把这些烙铁头磨成你所需的形状,要用什么就装什么,很方便的。烙铁头可以用砂轮磨,但磨时一定要把烙铁头从电烙铁上卸下来,不然有可能损坏电烙铁芯。
新烙铁使用前,应用细砂纸将烙铁头打光亮,通电烧热,蘸上松香后用烙铁头刃面接触焊锡丝,使烙铁头上均匀地镀上一层锡。这样做,可以便于焊接和防止烙铁头表面氧化。旧的烙铁头如严重氧化而发黑,可用钢挫挫去表层氧化物,使其露出金属光泽后,重新镀锡,才能使用。

网友:
第九条,新烙铁镀锡时是不能用锉刀挫的,这样就破坏了烙铁头加热面的镀铬保护层,保护层被破坏,加热时会加速铜的氧化,烙铁头损耗很快。新烙铁头可直接低温下镀锡,镀锡后断电,彻底冷却后,再重新上电,甩去多余的焊锡。至此。新烙铁处理完毕。

网友:
海绵很好用,个人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