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 500W ATX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5-06-20):
一、背景介绍。
TT 500W电源,使用CM6805主控芯片,拓扑结构为:主动PFC+双管正激,低压采用二极管整流,12V和5V联合稳压,3.3V磁饱和稳压的结构。

二、损坏情况
检测发现主控芯片,PWM输出驱动三极管和MOS管,续流二极管,检流电阻损坏,见下图红圈位置

三、故障现象
更换损坏元件后上电检测发现开机保护。 将保护芯片2-3脚短接强制光耦导通开机发现以下问题:
1、+12V输出只有5-6V且不稳定,不断跳变
2、PFC电压只有340-350V,不稳定。

更换CM6085反馈光耦和低压端的TL431,故障依旧。检测PFC反馈电阻,上拉电阻1M+1M下拉电阻13.3K,阻值正常且符合官方datasheet推荐数值。
维修陷入僵局。

网友:
看过描述,感觉还是检流电路的问题,可以检查一下驱动管

网友(2025-08-20):
用示波器检查一下驱动波形

网友:
CM6085这个芯片也可能损坏,输出的驱动波形不对,导致输出侧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