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代DeLL3400掉电

楼主(2025-06-20):
Dell,Vostro 3400,板号k032p,上电到1A,0.8A,0.7A,直接秒掉电到0.055A,又自己上电,反复两次,最后掉电0.0710A不动,测了全部供电,都有发出,平台复位pltrst,都有发出,不知何,会掉电,刷过Bios,一样。

网友:
没过内存就会掉电

网友:
想一下机器掉点到0.0710A不动了的时候,机器在做什么,机器该做什么,就找到维修思路了。。。。用热成像看下,这0.0710A的电流跑哪去了

网友:
你所说的过内存有没有测到DRAMRST#波形

网友:
查开机条件,不满足条件

网友:
先看CPU工作没有

网友:
过内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