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1.8V和显存供电,二极值为0直通,有什么办法找到短接点?

楼主(2025-06-20):
显卡1.8V和显存供电,二极值为0直通,有什么办法找到短接点?

拆掉显存,也没有发现有连锡的,
核心1.8v和显存供电点位离的远,即使连锡也不应该是显存。

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网友A:
1.8和显存都短路了,还修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和显存都短路了,还修啥哈

不是短路,是短接了。直接通了,二极阻值55

网友:
核心里面短路了吧

网友:
你的红外摄像头呢?一般这种直接1V5A电源烧机呀。。

网友B:
烧机啊,1.8v和显存供电直通,要么显存连锡,要么核心连锡,其他地方连不到一起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啊,1.8v和显存供电直通,要么显存连锡,要么核心连锡,其他地方连不到一起去

我也同样这样分析认为,关键又不是短路。烧机没意义啊

网友:
观察pcb有无连锡 再挨个拆显存 不行再拆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