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7plus 大小写有反应,内屏不亮的疑惑

楼主(2025-06-20):
一个客户拿来一台暗影精灵7plus 目前情况是 开机会显示 CMOS错误,按回车重启后 就不显示了。大小写可以切换,外接也能显示,独立显卡集显都正常,客户说把感应小板的排线扯坏了,座子也弄坏了,不知道跟这个有关系吗?有人试过不插这个感应小板可以正常亮机吗?有无大佬常修暗影精灵的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着 是和显卡有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 是和显卡有关系啊!

外接可以显示,进去看显卡都正常。但是内屏就是不显示。

网友:
跟这个有关系的

网友B:
我现在已经买了座子和排线一起弄下看看。也做个实验。。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已经买了座子和排线一起弄下看看。也做个实验。。感谢

依稀记得类似的机子不要这个板板可以正常开机,具体型号就记不住了也可能就是这个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依稀记得类似的机子不要这个板板可以正常开机,具体型号就记不住了也可能就是这个机子。

有点尴尬,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个故障也是客户自己搞出来的,总之先换排线座子吧。走一步看一步看看

网友D:
这个是光感,不装没影响

网友:
近BIOS切独显直连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光感,不装没影响

确实是没影响  换好座子排线后,故障依旧,最后确定是屏幕问题

网友:
支持一下我选择我喜欢

网友:
吧客户搞坏的处理好试试

网友E:
能正常进PE吗,如果不能考虑屏幕这边吧

网友:
座子和排线一起换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正常进PE吗,如果不能考虑屏幕这边吧

嗯 最后确定应该是屏幕问题了。 跟光感小板和排线没关系

网友F:
我遇到过,屏幕接口有个保险阻值增大了,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换屏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屏幕接口有个保险阻值增大了,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换屏线好了

已经弄好了,一开始能显示CMOS报错就觉得可能跟屏幕关系不大,所以绕了一圈,最后却是还是屏幕问题。。

网友G:
屏幕问题第一次还能显示,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幕问题第一次还能显示,奇怪

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一直没怀疑是屏幕。。。

网友:
外接正常的时候,卸载所有显卡驱动,然后再开机,应该能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