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7000 PU3102 烧焦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5-06-20):
现在可以开机,就是会死机,
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CPU还活着吗?

联想 Y7000  PU3102 烧焦了,还有救吗?

网友:
没救。要换U还有救。但是害怕再次烧。

网友:
联想的机器太辣鸡了  全是这样的问题  换U风险大

网友:
死透了 抬走

网友:
主板修复可能性不大了,烧穿了

网友:
拆了看U烧短路没

网友:
修复后如果死机又不想换cPu,进Bi0s里的加速项通通关闭,如果可以的话就当办公机用喽,当然也可以换cPu

网友:
估计换板解决

网友:
盖上白部,送走

网友:
我以为只有蓝天专属,没想到7000都烧毁了?

网友:
肯定活的生龙活虎的,现在这CPU都去跑美女去了

网友:
从电感一点颜色都没变的情况看,CPU肯定还活着,只是现在跟妹儿私奔了

网友:
飞线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U肯定是坏的 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就怕后面还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集成显卡供电,单用独显有没问题

网友A:
别听他们瞎说,坏的是PWM控制芯片,后面还有MOS管呢,只要MOS管不坏,CPU多半是好的。这又不是集成MOS的芯片,那种烧了才会带走CPU
为啥那么多人质疑我,你们都不看图纸吗?图上显示就是PWM控制芯片,MOS没有集成在芯片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听他们瞎说,坏的是PWM控制芯片,后面还有MOS管呢,只要MOS管不坏,CPU多半是好的。这又不是集成MOS的芯 ...

你确定后面还有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听他们瞎说,坏的是PWM控制芯片,后面还有MOS管呢,只要MOS管不坏,CPU多半是好的。这又不是集成MOS的芯 ...

打开图纸看一眼吧

网友:
不好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听他们瞎说,坏的是PWM控制芯片,后面还有MOS管呢,只要MOS管不坏,CPU多半是好的。这又不是集成MOS的芯 ...

赌一包辣条~我没看图纸,看这个脚位应该是集成m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听他们瞎说,坏的是PWM控制芯片,后面还有MOS管呢,只要MOS管不坏,CPU多半是好的。这又不是集成MOS的芯 ...

这不是看一眼就知道是 MPS 芯片吗   主控在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退机保平安。。。战略性撤退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飞线换cpu 基本问题不大

网友:
飞机技术厉害的话,可以搞一下

网友:
舍得花成本,这种修起来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后面还有管子

他的会员等级是买来的,25年这种管子都不认识    还是祖传的通病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听他们瞎说,坏的是PWM控制芯片,后面还有MOS管呢,只要MOS管不坏,CPU多半是好的。这又不是集成MOS的芯 ...

一眼MPS都是通病了

网友:
抢劵,买新的

网友C:
退机保平安。。。战略性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