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如何才能发出blon信号,CPU供电短路换了CPU

楼主(2025-06-20):
CPU换好后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内外屏都不亮,屏幕确定好的,屏线也是好的,进系统后拔插外设有提示音,说明已经进系统了,不是背光问题,因为不显示(用电筒照的)屏幕没有任何反应,刷过BIOS没有用,除了图一的供电没有其他供电都有,查来源就是南桥不发出blon,FRAME_LOCK#,EDP_BRIGHTNESS 这3个信号,屏幕不显示,有没有大神能解,z7kp7Pro,p950ep

网友A:
是有画面无背光,还是有背光无显示,能看到文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有画面无背光,还是有背光无显示,能看到文字?

什么都没有,无背光无显示

网友:
测的屏幕耦合电容的二级值都是0.245左右,表是ut136b,进系统后可以正常休眠换新,就是屏幕没有任何反应,难道是核显坏了?外接也不显示,很无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没有,无背光无显示

板号也发出来,你问问题要先说明故障,不然不方便给你指导,hpd正常吗,没检测到屏幕也不会发出开启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也发出来,你问问题要先说明故障,不然不方便给你指导,hpd正常吗,没检测到屏幕也不会发出开启信号的

图片上写了,有2.5v的

网友C:
测显卡的所有的供电条件 最好用示波器测,然后是显卡的工作条件 晶振时钟  南桥发给的显卡时钟  复位 VBIOS ,CPU与显卡之间的耦合电容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就换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显卡的所有的供电条件 最好用示波器测,然后是显卡的工作条件 晶振时钟  南桥发给的显卡时钟  复位 VBIOS ,CPU与显卡之间的耦合电容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就换显卡试试。

这个CPU是带核显的吧,和独显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