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7 不充电

楼主(2025-06-21):
手里面有块板子 很奇怪 c口可以正常充电 surface link 充不了电 无vsys 换了sl口 换了ec u6301 u7109 现在还是充不了电 没有公共点

网友:
bios 也换过

网友A:
后级短路了 修过不少都是后面小电容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后级短路了 修过不少都是后面小电容坏了

后级短会把二极管一起烧掉 得一起撸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短会把二极管一起烧掉 得一起撸掉

感谢老哥的回答 目前查不到具体哪短路了 现在是SL1_HPD1 无3.3 前面芯片U7000 换过 芯片供电3.3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