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7290 7390 7490 LA-F322P Intel Core i5 8350U

楼主(2025-06-21):
DELL 7290 7390 7490  LA-F322P Intel Core i5 8350U

1,目测CPU供电PU613表面烧了一个洞,更换后打值CPU值 0.003  集显 0.004 都极低。

2,插可调电源自动触发上电到秒掉电,电流从0.013--0.3--0.020--0.011几秒掉。

3,瞬间测试电压都已经产生,CPU 0.89V  SA 1.0V.
4,刷个亮机BIOS问题依旧不变。

初步判断:CPU问题或板层短路。

网友A:
如果半层没有烧鼓包一般都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半层没有烧鼓包一般都是cpu挂了

20片这样的板,基本上都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