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主板刷官网BIOS后不加电

楼主(2025-06-21):
现在的新款台式机主板在官网下载的BIOS用编程器刷上后很多都不加电,刷回原机的就加电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是不是要合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合成啊

官网下载的还要合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的还要合成吗?

我感觉应该是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官网的一种是在BIOS里升级的,一种是在系统里升级的,新主板的估计要合成一下才能直接刷,老主板官网的BIOS可以直接刷,

网友:
估计是下错BIOS版本了吧,有些类似于EXE后缀的BIOS就不能编程器直接刷。

网友C:
有些官网下载的需要分离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官网下载的需要分离合成

七彩虹主板官网下载的,也是BIN格式的,16MB大小,备份下来的也是一样大小和格式啊,搞不懂了

网友:
用winhex看看数据 可能是前缀有 官方签名呢,,比如像华硕的bios固件 前缀就是签名数据

网友:
官网下载的BIOS不是都可以用编程器直接刷的,你要对比一下文件结果。

网友:
我碰到过,刷了最新的不触发,后来刷旧点的就可以。

网友D:
能开机的直接在bios里面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开机的直接在bios里面刷。。。。

不过内存的,最近发现华硕的也是这情况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分离bios我一直没看明白

网友:
华硕的主板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现在好多官网都这样了,需要合成,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样。

网友:
遇到过。可以在DOS系统下刷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上次遇到个华硕x570也是这样,官网下载的仔细看会比备份的大了一点点,刷了不触发还是不过cpu来着,幸好备份了

网友:
分离合成,搞不懂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有些板子就是这样

网友:
BIOS合成 必须的!

网友:
现在的BIOS,集成了PCH功能和控制程序和开机EC功能程序.所以有些板子刷不好就不触发了。

网友:
好多都是需要合成的了,可以合成一下试试

网友:
个别不好使也很正常,你看看分离一下EC,刷新BIN时,替换成旧的EC模块试试,有些BIOS内容里时序有逻辑顺序不同,试下我的方法可行不

网友:
官网的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官网的直接刷,只是华硕的有些用编程器刷不了,

网友:
大小不一样吧,看好先

网友:
RT809f编程器能写CAP

网友:
是不是需要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