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90板号18778-1 2黄5白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25-06-21):
DELL5490板号18778-1 2黄5白不过内存维修
量测SM_PGCNTL_R为低电平不正常,量测SM_PGCNTL电压1.2V,直接去掉R507强行拉高SM_PGCNTL_R后开机亮屏。
能看懂的就看懂,看不懂的拉倒。哈哈

网友:
。。。不知道这信号是干啥的。。。。

网友:
这不相当 与非门吗

网友:
结果:1_0_1

网友:
你没有描述Q502的电平状态,拆掉或换掉Q502是否可行

网友:
或者将Q501 502都拆除,然后短接SM_PGCNTL与SM_PGCNTL_R

网友:
什么PG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