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60自动触发到0.6A掉电,已解决分享!!!

楼主(2025-06-22):
戴尔15-7560  版号LA-D821P, 通电自动触发到0.6A后掉电到0.028,按开关触发到0.039停止。想着开机能到0.6A,电压基本就正常了。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先刷BIOS ,可故障依旧。再次测量自动触发时的各路供电均正常,除了VCCGT没有,vccgt集显供电是在检测过内存后才会产生,所以不在检测范围。想着既然掉电,会不会是温控拉低RSMRST,索性将11大待机条件全部检测了一下,测量到PWRBTN时发现了异常。PWRBTN电压为0.3v,看来就是这个电压异常导致自动上电掉电,再开还开不开。
图纸点位发现这个信号是EC发给PCH的中间没有原件,只有一个节点,此节点图纸位置有个电阻没有装,另一端为+3.3V_ALW_DSW有3.3v。厂家标@标志,@标志为不上料。在此位置安装一个100K电阻上拉,将PWRBTN置高为3.3v。重新插电,不再自动上电,按开机重新点亮,故障排除。此机应是EC或者PCH故障 ,考虑到花小钱办大事的原则,没有考虑去更换EC或者PCH,也算是走捷径吧。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修机有所启发!

网友:
这个不正常的节点,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这个办法可以,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设计的备用方案,如果能正常使用问题不大,可以付用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