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XFX RX580显卡或者料板或者电路图的能不能帮看看这个元件的型号?

楼主(2025-06-22):
XFX RX580, 570等等8G,小红狼,大黑狼都一样,16043HJB,板上标识的元件编号是D4004,D4005,D4005,D4007,D4008这些。
V星的V341点位图电路图上没有这个元件,怀疑是ESD保护,但不确定。另外紧挨着这个元件还有一个0402的元件位,这个是否100k电阻?
非常感谢!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A:
D    貌似双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    貌似双二极管吧

应该是二极管,但不知道型号

网友:
其他的在V星的电路图上都能找到对应的,就这个元件没有

网友B:
我有一模一样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模一样的卡

太感谢了!照片上面的丝印看不清楚啊,能不能帮看看丝印写的是啥?

网友C:
BAV99 贴片开关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V99 贴片开关二极管

太感谢了还顺便解决了旁边那个贴片电阻的问题

网友(2025-07-29):
你这是买的无接口版本的显卡吧